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7-01-15):
西门子200怎么用感应开关检测电机是否转动,求梯形图.只用感应开关,不要编码器之类的

网友A:
这样的开关必须要保证电机在转动的时候才有信号或没有信号,恐怕没有!

网友B:
加个带指示灯的传感器,通过指示灯闪烁频率来判断电机转动快慢。

网友C:
用接近开关来感应电机转动就行了

网友D:
用接近开关来感应电机转动就行了  那还要装此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