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运行条件“或”怎么表达

楼主(2017-01-16):
两个条件是“或”的关系,怎么表达?“与”怎么表达?谢谢

网友A:
两个条件或:UF原料泵运行+UF清洗泵运行=1

两个条件与:UF原料泵运行*UF清洗泵运行=1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2017-04-01):
引用 网友A:
两个条件或:UF原料泵运行+UF清洗泵运行=1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或:UF原料泵运行+UF清洗泵运行=1 是不是这样更全面:UF原料泵运行+UF清洗泵运行>1

两个条件与:UF原料泵运行*UF清洗泵运行=1

网友D(2017-09-15):
或:UF原料泵运行=1 or  UF清洗泵运行=1

与:UF原料泵运行=1 and UF清洗泵运行=1

网友E(2017-10-17):
前提是一定要只能是0或1的开关变量.  因为mcgs里的开关变量也用作整型变量,即可以大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