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齿轮比计算

楼主(2017-01-16):
各位好本人刚刚接触编程方面,想问一下大家;

电机上的齿轮为23齿,被动齿轮为50齿,电机减速比为20:1,丝杆螺距是10,分子为16777216,0.001为精度。想知道齿轮比的计算方式。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分子16777216  您想负载侧多少个脉冲转一圈,分母就设多少再乘以1000/23。

----------------------------------------------------------------------
安川电机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万荣路700号D2幢

TEL: 4008213680 FAX:021-53852008

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 ; 12:30~16:30

----------------------------------------------------------------------

网友B(2019-10-06):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分子1...

学习下   再乘以1000/23    1000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伺服驱动器设置参数:编码器24位¶1.Pn00B.2=1(三相电源输入改为单相电源输入)¶2.Pn000.1=1(控制方式选择:位置控制脉冲序列指令)¶3.脉冲指令输入信号的形态设定通过Pn200.0设定:0(板卡需要跳线JP3,JP4跳线2,3共阳极输出,接线方式不变)¶4.电子齿轮数的设定:Pn20E(分子16777216),Pn210(分母).                                                                                                    ¶5.Pn50A.1=0,从CN1/40输入S-ON信号(出厂设定),Pn50A.1=7 SON信号一直有效。¶6.Pn000.0切换电机旋转方向,0=正向(出厂设置),1=反向¶注:伺服没有ON,电机是不会转动的,将参数Pn50A改为8170(原出厂初设值2110)¶7.伺服电机在没有收到脉冲指令发生抖动现象处理办法:可以通过修改参数Pn170.2(设置Level值变小)和通过修改参数Pn170.3将Mode值设小。¶8.伺服电机锁定信号(避免发生抖动)设置:Pn50A.1设置为1¶9.PN170.0=0使免调整功能无效¶10.PN00B.0=1(显示所有参数),PN100(速度环增益)=100,PN101(速度环积分时间)=50,PN102(位置环增益)=70¶11.Pn50A.3=8反转一直有效;Pn50B.0=8正转一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