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切换页面更新慢

楼主(2017-01-16):
我用的MT 8010IE,软件用PRO最新版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切换 页面的时候,如一些按钮,数值输入元件总是出现的很慢 ,项目我也没有用图片,想问一下大家是什么原因呢,非常感谢

网友A:
一般这种问题是通讯速度过低所致,检查一下通讯速度和批量刷新区间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B(2017-10-30):
改改通信速度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