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XH60直线插补问题

楼主(2017-01-16):
       松下PLC   FP-XH60直线插补问题

        我现在用松下PLC   FP-XH60直线插补【旋转周期性的运动】  固定脉冲数2轴直线插补,每秒钟执行2次,总是再5000次左右PLC薄运算错误死机,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现在用最简单的插补程序测试也是50分钟左右死机【其他所有程序删除】,证明我程序没问题,所以请问是什么原因?内存不够?但插补轴报错不动后其它轴都正常运行,就直线插补不能长期周期性运转?

楼主: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200元酬劳,微信号13421988899 谢谢!

楼主:
已改用台达EH3在做测试,已连续4小时直线插补很稳定,每分钟150次,感觉台达更稳定点,今晚继续通宵测试,连续24小时看结果!

网友A:
我是直接用基恩士的自带直线插补,只需要设定即可

楼主:
    今天咨询了下松下PLC售后贺工,回复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这类问题,他们立即做了测试,证实为CH0 和CH1脉冲输出过程值累计溢出导致报运算错误,解决问题方法定时或实时对过程值进行清零操作就可以,

     在此感谢松下售后对反馈问题处理及时,从反馈到解决问题就2个小时,赞一个!

     另有今天台达实际测试了下,对比后与松下差距不只一点点,当然一般应用看不出来,当应用到高要求的设备上时对比之下差距非常明显!

     测试在高速处理编码器反馈位置时台达EH3脉冲2000个周期上下窜动约10个脉冲,相同条件测试上下FP-XH上下窜动约3个脉冲,所以高速运转多轴同步时就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