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这段梯形图的功能

楼主(2017-01-16):
刚接触PLC,不是很懂,上图的

1、A91线圈是对应下面A91常开点和A91常闭点触点的吗?

2、O9是工作灯线圈,前面的条件看不太懂,我按I91时A91线圈是怎么样一个动作?

3、照我的理解,我要开灯,按I91,A91线圈得电,到下面A91常开点闭合然后O9线圈和O91线圈都得电工作,后面我就不懂了,为什么一直是保持亮灯的?然后关灯更是不懂了,就理解到这么点,求高手们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这就是单按钮启停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单按钮启停控制

谢谢,我知道是单按启动单按停止,现场机床操作知道的,只是不知道PLC是怎么工作实现这个功能的,PLC图是拍下来的,还请详解,谢谢

网友:
第一次按上升沿
第一周期:第二行起作用,A91 ON,O91 ON,第三行不起作用
第二周期:A91 OFF, O91 自锁ON,第三行起作用
A91已刷新,而O91还要读取上个周期的状态,要等到OUT后才会刷新,自锁成功

第二次按上升沿
第一周期:第二行不起作用,第三行A91 ON, O91 OFF
第二周期:A91 OFF , O91 OFF

A91上升沿只在第一个周期内有效,第二个周期变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O...

谢谢,回答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