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U盘安装Ubuntu14.04

楼主(2017-01-17):
一、制作启动U盘(实验用板:天嵌E9卡片电脑)

1、首先下载Ubuntu。登陆其镜像站点:http://mirrors.yun-idc.com/ubuntu-releases/,这里我们选择14.04.1目录。如下图所示。

下载32位的系统,即ubuntu-14.04.1-desktop-i386.iso

2、下载UNetbootin 制作工具。到社区下载页面下载UNetbootin_6.08工具。

下载完成后进行解压缩。

3、要先插入U盘,再启动UNetbootin。(注意:顺序不要反,不然检测不到U盘,U盘不用清空,但要保证有2G以上可用空间)

这里发行版选择Ubuntu,版本是14.04,Live模式表明可以通过U盘来直接运行Ubuntu系统;光盘镜像选择前面下载的iso镜像文件;后面的“用于在重启之间保留文件的空间”,是用来保存U盘运行Ubuntu系统后生成的文件的,其默认值为0,表明使用U盘运行Ubuntu系统进行的更改都不会保存,重启系统后所有文件都将丢失。这里将其设置为512MB,这样就可以保存创建的一些文件了。

点击“确定”按钮后,开始进行文件的拷贝和Bootloader的安装,这可能需要十几分钟。

完成后,点击“现在启动”按钮重启电脑。

二、使用U盘安装Ubuntu系统

1、重启电脑后,要选择U盘启动方式,比如我这里是按下F12键(进入启动菜单的快捷键会因电脑主板而异,可以查看电脑启动时主板信息界面的BOOT MENU提示信息,如果没有相关提示,也可以通过进入BIOS设置为U盘启动),然后选择USB-HDD。这时会显示UNetbootin启动菜单,这里默认选择Default即可。

2、现在就进入了U盘中的Ubuntu系统,可以看到跟实际安装的系统没有什么不同,可以在这里先试用Ubuntu系统。

前面制作U盘时设置的那512M空间,就是为了保留试用系统时生成的文件的,比如这里我们在桌面上创建了一个文件,如果没有设置那512M空间,生成的文件在重启之后就会消失。

3、下面把Ubuntu系统安装到电脑硬盘上。双击桌面上的 Install Ubuntu 14.04.1LTS图标。

4、第一步是选择语言,这里选择中文(简体)。

5、然后是一些准备工作。因为如果现在连着网,在Ubuntu安装过程中会下载一些内容,会占用很多时间。所以建议安装的时候不要联网。关于是否安装第三方软件,那个可以随意。

6、在是否卸载正在使用的分区界面选择“否”,这样可以在已有的分区上安装Ubuntu。

7、安装类型选择第一项“安装Ubuntu与Windows 7共存”,这样便可以实现双系统。

8、在选择磁盘空间时,点击“高级分区工具”,我们来手动分区安装Ubuntu。

三、设置分区

1、这里可以看到在磁盘最后有一个74.9GB的分区,我们将使用这个分区来安装Ubuntu。首先要删除这个分区,选择该分区并点击下面的减号按钮。

2、这样最后一个分区变为了空闲空间,我们使用这个空闲空间创建新的Ubuntu分区,选择空闲空间后点击加号按钮。

3、这里首先创建交换空间swap分区,大小设置为2048MB,类型为逻辑分区,位置设置为空间起始位置。交换区是在物理内存不够用的时候临时存放文件用的,一般的建议是大于4G内存,可以不设置,小于4G内存的,设置为物理内存的1.5-2倍。这里设置为了2G。

4、完成后继续在剩余的空闲空间上创建分区,分区类型选择主分区,文件系统类型选择“Ext4日志文件系统”,挂载点选择“/”根目录,大小就是所有剩余的空间。如果把“/”根目录看做Windows下的C盘,这样的分区就好比在Windows下只有一个C盘,所以东西都要放到C盘上。

5、不过,这里有一点问题是,剩余的空间只有72848MB了,但是创建分区的大小却显示的是72849MB,这样是无法分区的,所以要手动把大小设置为72848MB。

6、现在分区就完成了,点击“现在安装”按钮开始安装Ubuntu系统。

四、完成系统安装

1、选择位置,保持默认即可。

2、选择键盘布局,默认汉语即可。

3、填写用户信息。这里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这个是后面操作Ubuntu时使用的管理员账户,建议密码不要太复杂,因为后面很多操作都要输入密码。

4、现在就正式开始安装系统了。等待吧。

5、安装完成后重启电脑,在系统选择界面,默认选择第一个Ubuntu即可进入Ubuntu系统。如果要进入以前的Windows 7系统,那么就选择最后面的Windows 7选项。

网友A:
装系统容易,装完之后呢?感觉没什么用,装完又卸载了,还不如多写写UBUNTU的应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