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触点通直流问题

楼主(2017-01-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场有一个交流接触器其中有一组触点通的是直流的电,这组触点总是烧坏,交流接触器时25A的,直流电流测量后大约在13A左右,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接触器容量放大试试看,一般交流接触器不建议当直流接触器使用。

网友B:
看看你直流接的啥负载,加一个吸收电路

网友C:
东西都没选对,不烧才怪

网友D:
把三个触点全部串联起来使用,降低灭弧难度。

网友E:
选用直流接触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选用直流接触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关键楼主目前使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F(2017-04-22):
交流接触器控制线圈是交流电控制,直流的是直流电控制,触点接直流和接触器是交直流没关系吧,你的直流平时13a,可能启动电流太大了,触点容易烧坏了,换个大点的接触器试一试

网友G:
   大家可以看看继电器上的说明,触点容量,AC220V 10A,DC30V 10A,为什么DC的额定电压比AC低呢?两个原因,交流电的电压是正弦波变化的,利于灭弧,直流电的电压是恒定不变的,不利于灭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直流电的电流方向保持一致,会对触点产生定向电离作用,也就是触点上的银点在电流的作用下都跑到另外一边触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