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和变频器通讯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7-01-17):
大家都知道,变频器在出现故障的时候,会出现故障代码显示,比如过流会跳出OC,过压跳出OE,低电压跳出LE……故障出现以后,变频器操作面板有个复位按钮,可以使得故障人工复位操作。

如果说故障代码跳出以后,如何实现自动复位。以前很少接触类似问题,在此求助大家。

目前手头有威纶触摸屏(用来显示变频器测量电压等参数显示),三菱FX2N的PLC(和触摸屏通讯)。至于自动复位采用哪方面通讯协议?

网友A:
以富士电机的MEGA变频器为例:

1、变频器直接与触摸屏连接,触摸屏第二通讯口与PLC连接,这种情况下,和PLC没有关系,你需要通过MEGA支持的(富士StandardLoader协议,ModbusRTU),给运转操作指令的地址的最高位RST位置1就可以了,你可以通过触摸屏画面中放置按钮实现,也可以通过宏脚本,总之,只要给RST位置1就可以。

2、触摸屏连接PLC,PLC连接变频器,这种方式下,其实并不涉及触摸屏与变频器的通讯,你只需要将PLC的输出点链接到变频器的输入点,并给输入点的功能定义为RST,即报警复位功能。

网友B:
这与 PLC 没有关系,具体要看变频器的通讯定义。像 AB 变频器的命令字中就有 一个 bit 是用来发复位命令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故障都能靠复位命令来完成的。有些严重的故障必须到变频器面板上才能复位。

网友C:
雷电冲击电压PLC控制系统远程测控,在于利用互联网和云技术;其方案和摸拟实验如图3-4。上述方案在实验室可行,但要实施,须解决:可靠性?稳定性?信息安全?冗余?严苛环境?归根到底,要经费。

网友D:
三菱的变频器好像在通讯里没有自动复位报警的功能,好像考虑一下,在通过PLC输出接变频器的端子进行报警复位

网友D:
我们当时也做过PLC和变频器通讯,都是三菱的,但是当时做的报警复位是用按钮做的!

网友E:
软件版擂台赛第37期 :雷电冲击电压PLC控制系统的设计-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1/704433_1.shtml

请点评!文中有通讯问题!

网友F:
我觉得还是人为检查下比较可靠点

网友G:
复位按钮连线接出来就是了。

网友H:
关键得解决问题之后在复位,直接复位不太好吧

网友I:
自动复位?这样不好吧,既然报故障了,就应该检查后再复位,如果自动复位,故障报出后自动复位容易带故障运行或者2次损坏设备,慎重。。。。

我记得变频器可以设置一些故障,只报警,不跳闸,可以参考下

网友J:
自动复位,方法1.那就需要你判断你的通讯读取的参数是否含有报警代码,做个打码指令轮询变频器,然后当读到有报警代码的时候,发送一个复位指令,这样做很麻烦的,方法2.每次发送完运行指令的时候,查询变频器运行状态位,如果正常运行,那么就没有报警,如果没有运行,那么你给个复位指令后再发送一次运行指令如此循环,用通讯做的话都麻烦,最简单的就是接线出来

网友K:
用硬件电路的按钮接入多功能端子,定义好自后就可以了

网友L:
一般到出故障码的情况,还是到现场检查为好。。一般出现某问题就容易频繁报直到某个设备挂掉。。。

网友M:
PLC支持MODBUS通讯的也行,用屏直接读写的没用过,

网友N:
应该多看看手册,看看支不支持方便你硬件问题的方法

网友O:
需要具体看变频器的通信部分 某个位是复位故障的 但是通常不要这么做 不安全的,还是要现场复位安全

网友P(2017-03-14):
我们 有个 成熟的 方案,一个PLC 可以 和多个 变频器实现实时 通信,

方案 见 链接:

PLC与多个变频器实时通信

!!通过CANWeb变频器网关 上位软件或PLC可轻松实时同时控制多个变频器!!

S7 200PLC或组态软件与CANWeb现场总线工程结构示意图见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D:
我们当时也做过PLC和变频器通讯,都是三菱的,但是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