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组建与配置CANopen网络的方案

楼主(2017-01-18):
  CANopen是CAN总线的高层协议,起源于欧洲,发展到目前为止,在德国几乎所有的设备都提供CANopen技术支持,但是在我国,相对还是落后,正处于慢慢接收德国设备的阶段,然而要想接受德国设备,首先要懂得CANopen网络的组建与配置,我们以如何组建和配置CANopen网络为例,来简单了解一下CANopen网络。

  CANopen网络和CAN网络不同,CANopen网络分为CANopen主站和CANopen从站,一个CANopen网络可以有一个CANopen主站,多个CANopen从站。

CANopen主站特点:

  CANopen主站和CANopen从站不同,CANopen主站相当于CANopen网络的领导者,负责的是管理和配置CANopen从站,CANopen主站的功能不是特定的,但是有唯一的节点地址。

CANopen从站特点:

  CANopen从站在CANopen网络中也有唯一的节点地址,能够完成CANopen主站处传达的功能,在工业中,一个发动机也算一个CANopen从站,每个CANopen从站都有一个对应的字典,记载着从站具有的应用和通信参数。

CANopen网络组建:

  虽然CANopen是带协议的CAN,但是在网络组建中,CANopen网络和CAN总线网络是一致的,CANopen主站和CANopen从站只需要挂在总线上即可,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和CAN总线网络不同,一个CANopen网络只有一个CANopen主站,可以有多个CANopen从站,在CANopen总线中,网络各节点支线长度不宜过长,当波特率大于100Kbps时,总线支线长度不应大于30M,每个节点的支线也不应大于60cm。

简单的CANopen网络:

  简单的CANopen网络就是在一条总线上搭载全部的CANopen主站和CANopen从站,定义好各个节点的ID,即可。

复杂的CANopen网络:

  复杂的CANopen网络相较于简单的CANopen网络来说,在CANopen总线上会有转换网关,可以将CANopen转为其他网络,而在CANopen网络中,该网关下仍可以添加其他的设备,所以我们也可以把网站理解为一个CANopen从站或者一个主站。

  在我们工业现场或者一些其他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建立不同的CANopen网络,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一台不具有CANopen通信的设备要接入CANopen网络,我们可以用上诉中复杂的CANopen网络来实现,总之需求不同,所对应的操作也不尽相同。

CANopen主站:www.gcgd.net/prolist_30_64.html

网友A(2019-07-0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