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器的原理及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7-01-18):
电源滤波器是有效的滤除对应频点以外的频点,电源滤波器对于没有接触过电源的朋友来说是很陌生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电源滤波器,下面的内容会从电源滤波器的定义,原理及安装时的注意事项等方面来向大家作讲解。

电源滤波器定义

电源滤波器就是对电源线中特定频率的频点或该频点以外的频率进行有效滤除的电器设备。电源滤波器的功能就是通过在电源线中接入电源滤波器,得到一个特定频率的电源信号,或消除一个特定频率后的电源信号。

电源滤波器工作原理

电源滤波器是一种无源双向网络,它的一端是电源,另一端是负载。

电源滤波器的原理就是一种——阻抗失配网络:电源滤波器输入、输出侧与电源和负载侧的阻抗失配越大,对电磁干扰的衰减就越有效。

电源滤波器安装注意事项

1、不能将线缆困扎在一块

一般来说,在电子设备或系统内安装电源滤波器时要注意的是,在捆扎设备电缆时,千万不能把滤波器(电源)端和(负载)端的电线捆扎在一起,因为这无疑加剧了滤波器输入输出端之间的电磁耦合,严重破坏了滤波器和设备屏蔽对EMI 信号的抑制能力。

2、电源滤波器输入线、输出线必须拉开距离

电源滤波器输入线、输出线必须拉开距离,切忌并行,以免降低滤波器效能;

3、电源滤波器的连接线宜选用双绞线

电源滤波器的输入、输出连接线以选用屏蔽双绞线为佳,它可有效消除部分高频干扰信号;

4、电源滤波器外壳与机箱壳必须良好接触

变频器专用滤波器金属壳与机箱壳必须保证良好面接触,并将接地线接好;

5、要尽量避免使用长接地线

电源滤波器输出端连接变频器或电机的接线长度不超过30厘米为宜。

因为过长的接地线意味着大大增加接地电感和电阻,它会严重破坏滤波器的共模抑制能力。较好方法是,用金属螺钉与星形弹簧垫圈把滤波器的屏蔽牢牢地固定在设备电源入口处的机壳上。

6、电源滤波器的不能存在电磁耦合路径

此两种都是不正确的安装方式,问题的本质在于,滤波器的输入端电线和它的输出端电线之间存在有明显的电磁耦合路径。这样一来,存在于滤波器某一端的EMI信号会逃脱滤波器对它的抑制,不经过滤波器的衰减而直接耦合到滤波器的另一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