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开关量输出中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的区别

楼主(2017-01-18):
1、负载电压、电流类型不同

负载类型: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而继电器带交、直流负载均可。

电流:晶体管电流0.2A-0.3A,继电器3A或10A。

电压:晶体管可接直流24V(一般最大在直流30V左右,继电器可以接直流24V、60V或交流36V、220V。

2、负载能力不同

晶体管带负载的能力小于继电器带负载的能力,用晶体管时,有时要加中间继电器来带动大负载。

3、晶体管过载能力小于继电器过载的能力

一般来说,存在冲击电流较大的情况时(例如灯泡、感性负载等),晶体管过载能力较小,需要降额更多。

4、晶体管响应速度快于继电器

继电器输出型原理是仪表的MCU单元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

晶体管输出型原理是仪表的MCU单元通过光耦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甚至更小)。晶体管输出一般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如温度PID控制器输出、时间比例调节器输出、智能型伺服放大器的控制输出、还有电磁阀控制输出等。

5、在额定工作情况下,继电器有动作次数寿命,晶体管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的每分钟开关次数也是有限制的,而晶体管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