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0S411配打印机?

楼主(2017-01-18):
用人机的设备,要求能打印出一个页面上的表格,软件上列出的打印机都是老型号,基本停产了,查到软件中列出的一种HP LASERJET 1022N,网上有卖1022的,那个N是说网络打印,人机软件又说是用USB数据线,那还要带N的啥用呢?另一种爱普生的,软件是LQ-300+II,现网上有300k+II,不知是否能用,请教各位高手!有清楚的吗?

网友A(2017-10-10):
能在软件中选到驱动的可以使用,如果软件中没有驱动的,建议使用串口连接,用宏来写。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人机与电脑以太网连接,使用电脑所连接的打印机,这样是没有限制的,只要你的电脑能连上的打印机,人机都可以通过电脑去使用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