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LAN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7-01-19):
今天打开昨天画的电路图,瞬间黑线了!哪位大神能够告诉我怎么回事,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你应该是用中文来安装的吧,你安装软件出错了,需要用英文先安装后面再改中文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用中文来安装的吧,你安装软件出错了,需要用英文...

软件是以前就装好的,一直用的好好的!昨天画的图,可能的原因就是我没有正常关闭EPLAN软件,是笔记本没电自己强制关的机,所以导致软件可能运行不正常了,我认为,没办法,又重新画完了……

网友B(2018-08-22):
学习一下,看起来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