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电表通讯DL/T645-1997

楼主(2017-01-19):
有人了解MCGS和电表通讯的问题吗,485通讯方式,电表遵循DL/T645-1997多功能电表通信规约。谁有现成的电表设备驱动啊,能不能发我一个,谢谢各位了。745459168@qq.com

网友A:
太棒了你

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B(2017-07-13):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网友C(2017-10-16):
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

网友D:
不知道上面回复是上面玩意  人家求组  在下面乱回答

网友E:
用通用设备的标准MODBUS RTU设备驱动试试

网友F(2018-01-09):
问题解决没有?我目前也需要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转积分的,我的积分啊

网友H(2018-12-01):
谢谢老师分享,,主要是要挣积分,,,,

网友I(2019-09-21):
我也想要,就是通讯不上,

网友J:
,主要是要挣积分,,,

网友K:
你这个是多功能数显表吧,我试过的,直接将数显表的通讯协议改成modbus-rtu,然后用MCGS的标准modbus可以通讯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要,就是通讯不上,

你这个是多功能数显表吧,我试过的,直接将数显表的通讯协议改成modbus-rtu,然后用MCGS的标准modbus可以通讯的,不清楚可以加我

网友L(2019-11-04):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要,就是通讯不上,

如果是多功能仪表就用MODBUS-RTU   如果用规约没有驱动的化就用一个转换模块,淘宝上有,我用过可以通讯

网友M:
昆仑通泰触摸屏与ABB变频器通讯e

网友N(2020-05-26):
正泰ddsu666,没现成的DLT645-2007玩,切换成modbus,地址表后两位,8N2

网友O:
昆仑通态04寄存器,首地址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