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S的大拿们,差压信号如何最终转换为质量流量在DCS上显示?

楼主(2017-01-19):
    我们都知道节流装置测的是差压信号,现场变送器将该差压信号开方后(也有的在DCS上开方)转换成4-20MA信号送到DCS,那么问题来了,DCS上是如何将该信号转换为显示的质量流量的呢?如果说是线性关系,设置一个质量流量量程对应现场仪表送过来的4-20MA信号转换就可以,那我们知道现场仪表测得的只是体积流量,这个质量流量和介质的密度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如果工艺介质的密度发生改变,这个质量流量会不会有变化?我想知道DCS上究竟是如何将现场送过来的4-20MA信号最终转换成质量流量显示的。谢谢!

网友A:
现场表出来的信号就对应质量流量啊

如果非得出来是体积流量 那么在dcs里面做温压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B:
孔板流量计上显示的是压差,怎么换算成流量呢?流量与差压的关系为M=0.003999α*ε*d ²√ △P*ρ(这是节流装置的基本实用流量公式)
其中 M:质量流量kg/h;
     α:流量系数;
     ε;流速膨胀系数;
     d:孔板开孔直经mm;
     △P:压差 Pa;
      ρ:工作状态下的流体密度kg/m³
(这些数据在孔板设计说明书中可以查到)
一台离心泵额定流量是 280方;泵后孔板流量计的量程为0-0.6bar;是否是0.6bar对应这280方?
不是,孔板差压对应的流量在孔板设计说明书中有,不是泵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