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的结构和选用

楼主(2017-01-19):
压力表的结构:

溢流孔:若是发生在波登管爆裂的紧急情况的时候,内部的压力将通过溢流孔向外界释放,为了防止玻璃面板的爆裂。注:为了保持溢流孔正常的性能,要在表后面留出至少10mm的空间,不要改造或者塞住溢流孔。

指针:除标准指针外,其他指针也是可以选择的。(零调指针最大值指针或者设定指针)请在选型的表中列出。

玻璃面板:除标准玻璃外,其他特殊材质玻璃,如强化玻璃,无反射玻璃也是可选的。

性能分类:普通型(标准)、蒸汽用普通型(M)、耐热型(H)、耐振型(V)、蒸汽用耐振型(MV)耐热耐振型(HV)。

处理方式:禁油/禁水处理 在制造时除去残留在接液部的水或油。

外装指定:壳体颜色 除标准色以外,请特别注明。

节流阀:(可选)为了减小脉动压力,节流阀安装在压力入口处。

脉动压力:由于发生器中泵的脉动特性,使压力表的特诊曲线振幅较大。这对压力表是非常有害的。

压力表选用注意事项:

1仪表名称:要明确是一般压力表、氧压表、电接点压力表、氨压表等;

2仪表型号:对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型号,但要在合同中明确写出;

精度等级:1.0;1.6;2.5;4.0

仪表的外径尺寸:Φ40,Φ60,Φ100,Φ150,Φ200,Φ250。

5.安装方式:径向、轴向、带前边、带后边。

6.测量范围:真空表—— -0.1MPa

压力表—— 测量上限  压力真空—— 测量范围

7.接头螺纹:M10X1;M14X1.5;M20X1.5

特殊情况下还应根据不同的压力表明确以下几点:

1.仪表名称:隔膜压力表、防腐压力表、耐震压力表、膜盒压力表等

2.对隔膜压力表:

a.根据不同的用途,应明确弹簧管内的灌充液(硅油、甘油、食用油、氟油等)

b.根据被测介质的 腐蚀情况,应明确膜片的材质(如SUS316、钽片、钛片、蒙乃尔合金、哈氏合金、镀膜等)

c.如是法兰连接,应明确法兰的执行标准、尺寸、材质等

3.对耐震压力表应明确表壳内的减振液(硅油、甘油等)

4.防腐压力表应根据被测介质的腐蚀性或工作环境的腐蚀性,明确接头、弹簧管和表壳等的材质。

网友A:
学习学习现场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