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是什么控制

楼主(2017-01-19):
聚丙烯环管夹套水温控系统,控制器控制两个阀,如果在投自动状态下,任意时刻A阀+B阀输出和是100,比如A阀是45,那么B阀是55,这是一个什么控制系统?

楼主:
大家可以参考下。。。

网友A:
应该是分程控制吧。。。。

网友B(2017-05-14):
赞同一楼的说法,可是怎么实现呢?

网友C(2017-07-05):
应该是分程调节,并且是异向分程。和利时MACS 6系统的PIDA功能块,选择SPLITPID设置分程属性对话框相应参数;分程方式设置为增减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