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防晃电接触器?

楼主(2017-01-19):
一、防晃电接触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1、结构:一般由电磁机构、触点、灭弧装置、释放弹簧机构、支架与底座等这几部分组成。

    2、工作原理:当电磁线圈通电后,线圈电流产生磁场,使静铁心产生电磁吸力吸引衔铁,并带动触点动作,使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两者是联动的。当线圈断电时,电磁力消失,衔铁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降放,使触点复原,即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闭合。

  二、防晃电接触器选择原则

    1、接触器的使用类别应与负载性质保持一致,控制交流负载应选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直流负载则选用直流接触器。

    2、主触点的额定工作电压应大于或等于负载电路的电压。

    3、主触点的额定工作电流应大于或等于负载电路的电流。

网友A:
和普通的接触器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