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35A-001-11-00怎么调电压输出

楼主(2017-01-19):
ut35A-001-11-00怎么调电压输出?

这边貌似被设置上限了,DC输出到4.5就不动了,面板怎么设置都没反应。

哪位大神有空的帮帮

忙啊。

网友A:
你查看一下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操作应该可以修改的。

网友B:
查看操作说明书,调参数设置

网友C:
查看这个型号的说明书,里面有参数设置的步骤,网上应该有下载

网友D(2017-02-26):
查找说明书上限报警值的大小

网友E:
进入工程参数组,选择输出类型

网友F(2017-03-30):
引用 网友B:
查看操作说明书,调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