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71)起升溜钩

楼主(2017-01-19):
施耐德变频器用在桥式起重起做起升用,现在出现在下降过程中失速,吊钩落在地面时可以吊起重物,在任何位置停止再起升,吊不起重物。闭环控制,带编码器,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带机械制动器,跪求高手赐教,这是属于疑难杂症!!!!!!!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懂的请不要发言,浪费时间和感情!!

网友A:
起重机有机械刹车吗,变频器带刹车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重机有机械刹车吗,变频器带刹车电阻吗

带制动电阻和机械制动器

网友B:
这种工况要设置制动启动,既变频器要注入直流制动,不是刹车电阻那样的作用。启动前一直是制动状态,然后制动转为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况要设置制动启动,既变频器要注入直流制动,不是刹车电阻那样的作用。启动前一直是制动状态,然后制动转为启动。

前期设置的时候就没有设置直流注入,共有八台一样的行车,用了几年了都好好的,其它行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工况要设置制动启动,既变频器...

尽管过去使用都挺好,或者同样几台机器只这一台有问题,不设置制动启动是不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种工况要设置制动启动,既变频器... 内容的回复!尽管过去使用都挺好,或者同样几台机器只这一台有问题,不设置制动启动是不合适的。

具体怎样设置直流注入?请高手详细告知,不胜感激,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回复内容:对...

我没有施耐德的手册,不过设定没啥区别,就是设定直流电流比例(电机额定电流为100%)和启动直流制动时间。

网友D:
尽管过去使用都挺好,或者同样几台机器只这一台有问题,

网友E:
如果同型号的几台车都正常,只有这一台出现这种情况,请重点查一下编码器方面的问题,编码器的错误信号会引起变频器速度控制异常。

也可先把变频器切换到无编码器矢量控制模式试一下,如果能正常升降,基本可以判定编码器或者其接线,机械安装方面有存在问题的地方。

网友F:
如果是参数问题,可以用面板拷贝-复制好的设备参数。或替换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同型号的几台车都正常,只有这一台出现这种情况,请重点查一下编码器方面的问题,编码器的错误信号会引起变频器速度控制异常。也可先把变频器切换到无编码器矢量控制模式试一下,如果能正常升降,基本可以判定编码器或者其接线,机械安装方面有存在问题的地方。

赞同你说的,一定和限位有关系的东西出问题了

网友H:
下降溜钩是允许的,但不能超出一定范围。如果说溜钩严重,可以考虑:

1、机械方面:制动器问题,是否磨损严重或者刹车松紧度调的不合适

2、电气方面:编码器反馈问题,正如楼上所言。

起升出现不正常,地面可以,空中则不行,说明在空中启动要克服物体重力问题,启动力矩不够大所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下降溜钩是允许的,但不能超出一定范围。如果说溜钩严重,...

应该是力矩不足,话说起重设备很少见用施耐德的,还是安川,abb,西门子好使

网友J(2017-03-30):
引用 网友A:
起重机有机械刹车吗,变频器带刹车电阻吗

网友K(2017-11-01):
 回复内容:对:李纯绪 回复内容:对:   回复内容:对... 内容的回复!

我没有施耐德的手册,不过设定没啥区别,就是设定直流电流比例(电机额定电流为100%)和启动直流制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