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r指令当脉冲数设置成0速度上不去

楼主(2017-01-19):
 plsr指令当脉冲数设置成0的时候 就相当于点动,但是因为是加减速脉冲输出  所以速度一直加不上去怎么办

网友A:
plsy指令允许当脉冲数设置成0的时候,表示“连续脉冲”;而plsr指令,不允许将脉冲数设置成0!只能换算成“脉冲总数”;至于“速度上不去”,由“脉冲频率”决定!此外,还须了解机种的“脉冲频率”上限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