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软件安装后图库无显示出东西?

楼主(2017-01-20):
为何MCGS软件安装后,打开软件内的示例工程窗口没有东西,点开工具图库,库内无显示出东西!

我是在XP系统装MCGS 7.7.,

有那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回事,请指点,谢谢

网友A:
重新装一下软件咯,装软件的时候把杀毒软件,防火墙等都关闭

楼主:
杀毒软件,防火墙等都关闭,还是不行

网友B:
你得看下软件安装目录的mcgse>program下面的Library.lib图库文件是否存在或有损坏,可以替换个图库文件试下

网友C(2017-03-02):
为嘛都要积分11111111111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