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绝对原点的脉冲坐标不是0啊

楼主(2017-01-20):
还有第二原点不是和绝对原点重合吗,为什么第二原点显示的脉冲会和当前坐标一致啊,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绝对值编码器原点复位的是多圈值,单圈脉冲并不清0

   另外,第二原点的定义是什么?解释一下

----------------------------------------------------------------------
安川电机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万荣路700号D2幢

TEL: 4008213680 FAX:021-53852008

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 ; 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