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基础问题

楼主(2017-01-20):
请教各位大神:欧姆龙里的CIO.A.T.C.IR.DR.D.TK.H.W是什么意思????

还有IR、SR、AR、LR、HR、TC、DM、*DM这些又代表什么????

比如台达里的   X 代表输入 有X0-X7一组

               Y 代表输出 有Y0-Y7一组

               M代表内部继电器

               D代表内部寄存器(有一部份指定点特殊用途)

               等等~~~~

谁能详细帮我解释一下欧姆龙里的这些????

网友A:
CIO:输入输出映像区,除实际分配给硬件IO作为输入输出之用外,其余地址可以作为内部寄存器使用。

A:系统寄存器,与下面的AR是一个意思,用于欧姆龙的一些系统功能,例如上电初始化,时钟等功能。

T:定时器,部分机种使用TIM,等同于台达的定时器。

C:计数器,部分机种使用CNT表示。

IR,DR:索引寄存器,等同于三菱的Z,V寄存器。

D:数据寄存器,部分机种使用DM表示,等同于三菱的D区域。

W:工作寄存器,内部寄存器,等同于三菱的M区域。

H:掉电保持寄存器,部分机种使用HR表示,等同于三菱的掉电保持M区域。

LR:临时寄存器,常用于梯形图的分支语句表示,实际编程中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O:输入输出映像区,除实际分配给硬件IO作为输入输...

谢谢!!一直用台达、三菱、松下、这一下看欧姆龙傻眼了

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O:输入输出映像区,除实际分配给硬件IO作为输入输...

还有一事请教:

比如PLC型号是CP1H 它的各个区域在那些 或者在那里查看!!

网友A:
请参考对应机种的编程手册以及硬件手册。

网友B:
其实自己看编程手册就可以了,何必在这里求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其实自己看编程手册就可以了,何必在这里求人呢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手册的话,可以去官网下载,有些手册使能下载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