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ACSDCS系统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7-01-20):
模块离线的判断方法

1.先检查有没有不工作的模块,电源灯都不亮的,将其拔下,再观察
2.判断模块本身有没有问题
方法:
将模块插入别的站,试一试,观察是否有同样的问题发生.没有发现问题基本说明模块正常.如果常离线的模块没有问题,可采用按一定的顺序拔模块,直至模块通信正常,再重点检查最后一个拔下来的模块

如果是模块在本站有其它位置通信正常,而只是在特定的位置不好,则说明和模块的底座、地址(包括模块自身的寻址功能)和通信信号质量问题有关。

对于通信信号质量和通信距离,和通信电缆的长度类型阻抗有关系。底座的焊接质量也有可能影响到这几个方面,还要注意阻抗匹配的问题,一般延伸出去的头都要加终端匹配器,每段之间不能多于24个模块。特别是两台主控FB121卡伸出去的两个头加起来的模块的总数不能超过22个(两个主控也算两个节点)。DP要用专用的电缆,DP电缆走线时不能和电源线或其它有强电磁干扰的线路走到一起,DP线的屏蔽在一端接地,还有加西门子的DP重复器时一定要将面板上的三个开关拔到ON位置,还要将安装的导轨良好的接地,不然可能会使DP通信不稳定!

3.判断地址有没有重复的
方法:
数清楚此站设备组态中一共组了多少个模块,再数清楚此站目前一共插了多少个模块,再看清楚上位机的设备状态图共有多少个模块在线.如果数据一致则说明正常,如果数据不一致则说明有模块使用的地址不对。

另一种方法是:将所有的此站的常离线的同类模块拔下,再一个一个的插,插一个,看一下上面计算机的设备状态,有没有模块绿灯亮,当插入一个模块,模块本身通信正常,而上面的计算机没有一个模块亮绿灯.则说明有些模块地址和其它模块重了,或者模块本身寻址部分功能不正常。

4. 判断是否只和特定的位置有关
方法:

去掉大部分模块,并接DP线直接接到主控出来的头上,两边加终端匹配器,再观察,如不再离线,则说明应重点检查线路,和阻抗匹配的问题.如仍然离线,则主要检查底座.可使用另一列正常的模块底座替换来判断。

导致模块离线的故障:
1.模块DP通信芯片故障(失效)
2.模块上DP通信上的保护稳压二极管失效
3.模块上的DC/DC电源芯片故障
4.模块上DP通道前光耦坏
5.模块读地址芯片失效
6.模块电源失效(电解电容失效,电源电压下降)
7.底座坏(焊接不良)
8.接地不好(主要主控单元的保护地和DP重复器的导轨接地要良好)
9.主控单元FB121卡故障(主要是光耦前加的电阻值太大,更新最新版本,DSP复位,)
10. 阻抗不匹配(反射的信号太大,可能是网络有分支过多,超过32个负载,没有终端匹配器)
11. DP通信线上模电压太高(底座之间的DP连线屏蔽没有接地,模块接地不良,静电放电)
12. 引接线接头松动,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