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频器低电压跳闸原因?

楼主(2017-01-20):
变频器低电压主要是指中间直流回路的低电压,一般能引起中间直流回路的低电压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1、 来自电源输入侧的低电压

  正常情况下的电源电压380V,允许误差为-15%~+10%,经三相桥式全波整流后中间直流的电压值为513V,个别情况下电源线电压较小的电压波动,也不会造成变频器的低电压跳闸,只有电网电压有效值介于额定值的80%~85%之间,并且持续时间达一个周期以上,才会引起变频器动作。电源输入侧的低电压主要是由于电网电压的波动或主电力线路切换、雷击使电源正弦波幅值受影响、电厂本身的变压器超载或负荷不平衡等。2、来自负载侧的低电压

  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大型设备启动和应用、线路过载或启动大型电动机等。 变频器是由整流器和逆变器两部分组成。通过对变频器的研究,变频器低电压指其中间直流回路低电压(即逆变器输入电压过低)。一般的变频器都具有过压、失压和瞬间停电的保护功能。变频器的逆变器件分为GTR和IGBT两种,变频器的逆变器件为GTR时,一旦失压或停电,控制电路将停止向驱动电路输出信号,使驱动电路和GTR全部停止工作,电动机将处于自由制动状态。逆变器件为IGBT时,在失压或停电后,将允许变频器继续工作一个短时间td,若失压或停电时间totd ,变频器自我保护停止运行。一般td都在15~25ms,而电源“晃电”时间to一般都在几秒钟以上,变频器均会自我保护停止运行,使电动机停止运行。因此解决变频器低电压跳闸问题不能从变频器固有时间td和失压时间to入手,而必须从能够承受降压的幅值着手。 变频器低电压跳闸解决方法:解决变频器低电压跳闸问题要掌握好两个关键点:一是要选择具备IGBT逆变器件的变频器;二是要选择在大幅度失压条件下仍能正常工作的变频器。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相关的试验论证,施耐德ATV71变频器具备超低电压运行性能,输入电压下降到额定电压的50%时仍能正常工作,远远优于同类的其他变频器产品,其他类别变频器产品在入口电压低于额定电压85%时,均已不能正常运行工作。施耐德ATV71变频器经过现场带载试验,变频器输入电压下降到202V时,变频器仍能连续长时间稳定运行,由于电源侧的扰动幅度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55%,因此采用施耐德ATV71变频器能够有效解决变频器低电压跳闸的隐患。

网友A:
学习了一点知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