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安装压力控制器

楼主(2017-01-21):
有时候客户买回压力控制器之后,由于施工单位的粗心导致压力控制器安装不垂直,会影响压力指针沿着标尺垂直移动(其实现在有数字式压力控制器也根本上避免了这个问题),不能很好的走动,使灵敏度受到一定影响。那么正确的安装做法是什么呢?

(1)打开表盖将控制器垂直地固定在仪表支架上,为防止改变其性能.切忌用工具或手任意拨撞拨臂。

(2)取下锁紧螺母,旋动调节杆。使指针指在所需控制的压力设定位上,可拧策锁紧螺母。

(3)旋动切换差动旋钮,以获取需要的切换差。这种开关除了动作压力可以调节,而且开关恢复的差动值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如压力控制器的T.作压力调节范围为0-1.47MPa.开关的动作压力值可在这个范围114内调节.而动作开关和开关恢复之间的差动值则可在0.1-0.27MPa之间调节。这样就说明了一个开关可以实现压力的两位式控制。

(4)旋下接头,将随设备带来的直径为6mm的金属导压管,一端锡焊在套筒上.焊好后旋暇接头.使连接管密封.被控介质由金属导压管进人控制器的波纹室。为免接不上.导管连接时要注意管接头和导压管的尺寸是否相符.

(5)检查压力控制器的安装是否正确.应在装好表盖后.接通电源.根据压力控制器的情况进行校对.调位完后.不得再去旋动切换趁动旋钮。

(6)膜盒式压力表又称风压表或微压表.用来侧量鼓风、引风、烟气及制粉系统的傲压和微负压.也可由电接点压力计以实现控制压力和保护功能。安装前要检查膜盒式压力计是否完好。

上面并不能概述所有的现场安装,有的安装还需要结合实际需要以及工艺要求,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