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球开关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7-01-21):
     1、安装位置应当远离进水口,否则开关就会因进水口的波动而造成误动作。

     2、若开关装置在容器池壁,可以加装L型角钢支架。

     3、若开关装置位于搅拌区域,可安装防波管或者防波挡板。

     4、选择管的内径应该大于浮球直径的法兰连接管。

     5、配线时建议使用多蕊的电缆。

     6、被控制线路负载必须与浮球开关接点容量相匹配。

     7、被测液体的比重必须大于浮球比重。

     8、浮球的动作点已按客户订货要求在出厂时调整好,请不要随意调整浮球位置。

     液位开关接点保护线路

     当浮球开关使用在有马达、继电器、螺管线圈等有电感性负载的电路中,建议在负载两端并联保护线路。如:RC(缓冲器)、变阻器、二极管等。 注意:请勿将浮球开关直接连接于电磁阀、马达或电磁开关。

     当浮球开关使用在有电容器、炽热灯泡、很长的电缆线等电容性负载中时,在开关的触点间将产生一个骤升电流,建议在浮球开关两端并联保护线路,如限流电阻器或突波吸收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