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直接窗口无法返回

楼主(2017-01-21):
刚开始接触,在网上找了教程,直接窗口应用,按照教程弄完后,点击触发开关后出现了图层11,但是再次点开关时,没反应了,

网友A(2017-03-17):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应该是你把直接窗口弹出来后。基本窗口上的功能键就没激活了,你可以在直接窗口上做一个   关闭的元件   这样可以关闭  直接窗口

网友B(2017-08-08):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怎么解决,我看教程他们的键还是能关闭窗口的,我的怎么不行

网友B:
楼主你解决了吗?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C(2017-10-20):
刚开始接触,在网上找了教程,直接窗口应用,按照教程弄完后,点击触发开关后出现了图层11,但是再次点开关时,没反应了

网友D(2018-02-26):
当按钮松开才发出指令 打√

网友E(2018-04-18):
试了一下午,总算找到方法,把要打开的直接窗口的页面属性里有一个垄断去掉勾选,就可以啦。

网友E:
用户手册上有一个提示 如果弹出的窗口有垄断属性,当窗口弹出后,背景窗口的操作将完全暂停, 直到垄断的窗口被关闭才可操作其他窗口。 看来多看手册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