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系列PLC怎么做到可以在触摸屏上增加或减少脉冲定位点数量

楼主(2017-01-21):
FX3u 怎么控制多轴伺服做点位运动,比如要控制的点位数量可以通过触摸屏增加或减少,就像螺丝机一样,它的点位可以随机调整。用PLC控制时编写固定点位的话太死了不适合调机,能否编一个程序让它像运动控制器一样有手持的教导盒或触摸屏上可以方便的增加或减少点数,用TBL指令可以吗,怎么使用这个指令,看了手册不是很懂,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也正在学习用这个指令,请大神指教

楼主:
请大神指教。。。。。。

网友B(2017-02-25):
还没开始学习呢!

天使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