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轨迹偏离

楼主(2017-01-21):
各位高手,请教个问题,在FANUC机器人错误SERVO-053报警后,机器人回到工作原点再次启动时,机器人速度明显变慢(OVERRIDE=80),从示教盒上看OVERRIDE还是为80,没有变化,但是速度只有原来的一半都不到,而且轨迹明显偏移原来的轨迹,大概偏差有几十公分,如果机器人手自动重新切换下的话,完全正常,但是一出现上面的报警后又会出现上面的故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以前没有遇到过,希望谁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以前没有遇到过,希望谁给解释下!

网友B(2017-02-21):
检查程序,系统不会有这种漏洞

网友C:
这个软件可以,把时间给定格了等等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