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知识---电气原理图的作用与主要种类

楼主(2017-01-22):
为了表达生产机械电气控制系统的结构、原理等设计意图,便于电气系统的安装、调试、使用和维修,将电气控制系统中各电器元件及其连接线路用一定的图形表达出来,这就是电气控制系统图。用导线将电机、电器、仪表等元器件按一定的要求连接起来,并实现某种特定控制要求的电路。

而这里要讨论的电气原理图它是电气系统图的一种。是根据控制线图工作原理绘制的,具有结构简单,层次分明。电气系统图主要有电气原理图、电器布置图、电气安装接线图等,绘图软件有电气CAD、protell99、Cadence等。

电气原理图的作用:

电气原理图一般由主电路、控制电路、保护、配电电路等几部分组成。主要用于研究和分析电路工作原理。

电气原理图是用来表明设备电气的工作原理及各电器元件的作用,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示方式。 运用电气原理图的方法和技巧,对于分析电气线路,排除机床电路故障是十分有益的。

需要注意的是:电气原理图的作用是便于阅读和分析控制线路,应根据结构简单、层次分明清晰的原则,采用电器元件展开形式绘制。它包括所有电器元件的导电部件和接线端子,但并不按照电器元件的实际布置位置来绘制,也不反映电器元件的实际大小。

解读电气原理图的作用与主要种类

电气原理图的主要种类:

电气电路图有原理图、方框图、元件装配以及符号标记图等。

原理图

电气原理图是用来表明设备的工作原理及各电器元件间的作用,一般由主电路、控制执行电路、检测与保护电路、配电电路等几大部分组成。这种图,由于它直接体现了电子电路与电气结构以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所以一般用在设计、分析电路中。分析电路时,通过识别图纸上所画各种电路元件符号,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就可以了解电路的实际工作时情况。

电气原理图又可分为整机原理图,单元部分电路原理图,整机原理图是指所有电路集合在一起的分部电路图。

方框图(框图)

方框图是一种用方框和连线来表示电路工作原理和构成概况的电路图。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一种原理图,不过在这种图纸中,除了方框和连线,几乎就没有别的符号了。它和上面的原理图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原理图上具体地绘制了电路的全部的元器件和它们的连接方式,而方框图只是简朴地将电路按照功能划分为几个部分,将每一个部分描绘成一个方框,在方框中加上简朴的文字说明,在方框间用连线(有时用带箭头的连线)说明各个方框之间的关系。所以方框图只能用来体现电路的大致工作原理,而原理图除了具体地表明电路的工作原理之外,还可以用来作为采集元件、制作电路的依据。

元件装配以及符号标记图

它是为了进行电路装配而采用的一种图纸,图上的符号往往是电路元件的实物的形状图。这种电路图一般是供原理和实物对照时使用的。印刷电路板是在一块绝缘板上先覆上一层金属箔,再将电路不需要的金属箔腐蚀掉,剩下的部分金属箔作为电路元器件之间的连接线,然后将电路中的元器件安装在这块绝缘板上,利用板上剩余的导电金属箔作为元器件之间导电的连线,完成电路的连接。元器件装配图和原理图中大不一样。它主要考虑所有元件的分布和连接是否合理,要考虑元件体积、散热、抗干扰、抗耦合等等诸多因素,综合这些因素设计出来的印刷电路板,从外观看很难和原理图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