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PLC的问题

楼主(2017-01-22):
请求有经验的师傅赐教:

    本人学生党,我在使用1746-NI16I模块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它的8号通道能正常的采集信号,但是,当

我断开信号线后,在RSlogix500中依然可以看到它采集到刚才的电流信号。我又重新接上信号线调节信号大小,

这个模块采集到的信号也会随着我调节的大小变化,但是当我再次断开信号线时,它采集到的信号又维持在断开

时的信号大小左右。

    这是PLC坏了吗? 感觉它里面有个类似自己振荡的东西在维持上一秒的信号啊,或者说有个线圈之类的东西?

网友A:
没坏,放在采集单元里面的是它最后采集到的数是对的,只有采集到新的数据才会推掉旧的数据。。。没有问题。。。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但是其他通道和这个8号通道不一样,一旦我断开信号,其他通道采集的信号就成了0,而唯独这个8号通道保持了最后的信号。这就让我匪夷所思了。。。

引用 网友A:
没坏,放在采集单元里面的是它最后采集到的数是对的,只有...

网友B:
断电重启试试了吗

网友C(2019-01-12):
这些问题确实不好查找,所以有这WWWW方面基础知识确实很重要

网友C:
这些问题确实不好查找,所以有这方44444面基础知识确实很重要

网友D(2019-07-25):
软件里面可以设置模拟量保持  断线检测的

网友E(2019-12-24):
8号通道可能坏掉了,正常情况下断开信号线之后,采集的信号也应该变成0,换个新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