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触摸屏可以同时连接两个PLC吗

楼主(2017-01-22):
由于端口不够,我正好有两个台达的PLC 这两个PLC端口加起来就够了,程序也就是控制8套步进电机,每套运动都是独立的,现在问题来了 ,我只有一个屏幕,请问如何才能用一个屏幕来显示和设置这8套步进电机工作的的参数呢?

网友A:
没试过,但是我知道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PLC通信组态的时候多添加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台达的PLC多数都支持modbus,你可以在屏的组态协议里选modbus协议;2个PLC与一个屏组成modbus网络,屏为主站,PLC为从站。(注意这需要你的触摸屏支持modbus协议,并且必须知道modbus地址与PLC地址的对应关系)

另一个方案是每台PLC独立与触摸屏连接,但需要触摸屏至少有两个串口,这种方式在触摸屏组态时和连接一台PLC区别不大,工作量小

网友D:
串口并联,地址为设置不同地址,在与屏通信,在屏的软件中设置两个PLC就可以了

网友E:
有两种方法,

  1. 触摸屏本身有两个通讯口,一个口连一个PLC。

  2. 在触摸屏内存编辑宏指令,利用端口宏在触摸屏里进行通讯的切换

网友F:
很好,很实用。谢谢,辛苦了。。

网友G:
可以的,我也在做好几个plc和一个触摸屏的设备

网友H:
可以的!一台用RS232,另一台就用RS485;两台站号要分开。

网友I(2017-05-10):
以,PLC通信组态的时候多添加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J(2017-07-14):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PLC多数都支持modbus,你可以在屏的组态协...

网友K:
一个PLC做主 一个从  然后主和触摸屏232不就可以了

网友L(2018-04-09):
俩个PLC和触摸屏单独链接,相互独立,其中一个PLC可以调用另外一个PLC的地址么

网友(2018-07-30):
引用 网友D:
串口并联,地址为设置不同地址,在与屏通信,在屏的软件中...

网友M:
有没简单的方案

网友N:
我也想知道

网友O:
很好,很实用。谢谢,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