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故障求解

楼主(2017-01-22):
坛里的各位老师好,一台LG的SV004IG5A-2型变频器,上电后报散热片过热故障,无法启动,代换逆变模块后故障现象不变,请求各位老师指点一下维修方法。

网友A:
是不是散热片上的传感器坏了???

网友B:
如果散热片不是很热就是假故障,把温控电阻PT100拆下来,测一下电阻值,在0度时,电阻是100欧姆,

网友B:
左边数值是实际温度,右边是对应的热电阻的阻值,看看数值能否对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数值是实际温度,右边是对应的热电阻的阻值,看看数值...

您好老师,测温探头与模块是一体的,但可以肯定测温探头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