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求助问题

楼主(2017-01-23):
电脑监控出现如图所示问题  i0.0动作则q0.0也应该动作 正常情况下Q0.0动作 但实际上模块没有输出 监控显示已动作 有个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正常Q0.0的括号也应该变色 更换一个输出正常的点后情况依旧 这是什么情况啊? 请各位帮下忙 不胜感激

网友A:
确认一下!你的Q0.0是不是在程序中重复了………………

楼主:
没有 查过就这一个 没有双线圈 而且以前用过还好  这个工位已经2年没有用了

网友B:
写个简单程序,灌进去试试看能否正常呢?否则不会是PLC硬件挂了吧!

如果有扩展模块的话,注意排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写个简单程序,灌进去试试看能否正常呢?否则不会是PLC...

网友D:
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嘿嘿,

网友E(2017-02-25):
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