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17-01-23):
电脑监控如图   I0.0动作 Q0.0也应该动作 但实际上模块没有输出 有一个不正常的情况 Q0.0的括号没有变色 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 ?换正常点亮的点也不行。

网友A:
是不是出现双线圈了,楼主可以只写这一句程序试一下,肯定会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出现双线圈了,楼主可以只写这一句程序试一下,肯定会亮的

查过 没有双线圈的

网友B:
有两种情况,双线圈,和卡没有初始化,

网友C:
可重启试一试。不行,重装软件,再不行;硬件问题。换硬件,一个个试!

网友D:
建议您查找与Q0.0相关的数据,例如Q0.0,QB0,QW0,QD0,如果有上位机的也需要同时查看。

网友E:
最好整个程序上来看看,单看这条语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