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是什么控制策略

楼主(2017-01-23):
聚丙烯环管夹套水温控系统,控制器控制两个阀,如果在投自动状态下,任意时刻A阀+B阀输出和是100,比如A阀是45,那么B阀是55,这是一个什么控制策略?

网友A:
问题表述不详细,你的两个阀门安装方式是怎样,并列安装还是串联安装,还有你的阀门的驱动形式是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