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与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7-01-24):
西门子画面软件老是装不电脑。查什么是系统问题,这西门子怎么这么矫情啊。有哪位师傅支招?谢谢

网友A:
西门子软件是比较难安装,以前300卸载以后多次安装都没有成功,最后重装系统才解决问题

网友B:
从2004年开始,安装西门子软件从来没有安装失败过,是不是因为我使用正版的关系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2004年开始,安装西门子软件从来没有安装失败过,是...

厉害,从未使用过正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