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绝缘电阻测试方法

楼主(2017-01-25):
测量绝缘电阻的目的主要是初步判断耦合电容器的两极及电力电容器两极对外壳之间的绝缘状况,测量时用2500V兆欧表。摇测耦合电容器小套管对地绝缘电阻时可用1000V数字兆欧表。测量接线如图11-1所示。

测量绝缘电阻接线图
                             图11-1 测量绝缘电阻接线图
           (a)耦合电容器测量接线;(b)电力电容器测量接线

测量结果应与历次测量值及经验值作比较,进行分析判断,测量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测量前后对电容器两极之间,两极与地之间,均应充分放电,尤其对电力电容器应直接从两个引出端上直接放电,而不应仅在连接导线板上放电,因为大多数电力电容器两极与连接导线板连接时均串有熔断器,若某电力电容器熔断器熔断,在连接板上放电不一定能将该电力电容器上所储电荷放完。
    (2)应按大容量试品的绝缘电阻测量方法摇测电容器。在摇测过程中应在未断开绝缘兆欧表以前,不停止摇测手柄,防止反充电损坏兆欧表。
    (3)不允许长时间摇测电力电容器两极之间的绝缘电阻。因电力电容器电容量较大,储存电荷也多,长时间摇测时若操作不慎易造成人身及设备事故。有些单位在摇测电力电容器两极绝缘状况时,一般先将兆欧表轻摇几转,一般不超过5转,然后通过电容器两极放电的放电声及放电火花来判断绝缘状况。若有清脆的放电声及明显的放电火花,则认为电容器两极绝缘状况良好,若无放电声及火花,则可能是电容器内部绝缘受潮老化或两极与电容之间引线断开。用这种方法时应注意,对两极放电的放电引线两端应接在短绝缘棒上,人身不能直接接触放电引线,放电引线应采用裸铜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