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水位计

楼主(2017-01-27):
电接点水位计输出4到20毫安信号,不接DCS时,输出电流和水位显示一致,但一接到DCS上,就显示不正常,电流升高很多且摆动,换了DCS通道也不行,DCS原来接的设备显示正常。请问一下什么原因,怀疑电接点输出有接地造成的,测绝缘2000欧,求助,谢谢

网友A:
两千电阻电阻值已经很低了,起码应该在一兆左右。

网友B:
从通道测试和线路检查两方面入手看看。

网友C:
电气干扰造成的。。。

网友D:
变频器干扰,接地,接屏蔽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