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昆仑通态触摸屏怎么和变频器通讯呀?

楼主(2017-01-29):
师傅们昆仑通态触摸屏怎么和变频器通讯呢?显示一些变频器的参数 电流   HZ   转速   谢谢

网友A:
哪里的??我来帮你做吧??放假,闲的也没事。。。。13730920629

网友B:
如果你是屏和变频通讯就先看看变频的手册,再写通讯的地址,不同的变频有区别

网友C:
一般是modbus通讯

地址对应好

网友D:
你好,可以提供具体的触摸屏和变频器的型号吗?

网友E:
昆仑的屏支持232或者485通讯的,看你的是什么变频器了!昆仑屏的通讯协议挺多的,大面上的都支持的!

网友F:
带通讯的变频器才行,参照变频器编程手册对应地址读写就行了。

网友G:
很简单的,针脚 7号 8号 就是485

网友H:
78直联,设置通讯地址,就行 了

网友I:
网上百度文库下载个昆仑通态的通信大全,参考一下.

网友J:
modbus通讯协议。触摸屏要写画面。

网友K:
modbus通信不是要用以太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可以提供具体的触摸屏和变频器的型号吗?

昆仑通泰触摸屏tpc7062k    伟创变频器AC70

网友L:
有现成的案例。MCGS与伟创。

楼主(2017-03-03):
对: PCI7433 有现成的案例。MCGS与伟创。  内容的回复!师傅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M:
78端直联,然后看下手册,知道通讯地址,设置好就就行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屏和变频通讯就先看看变频的手册,再写通讯的地址...

网友O(2017-05-25):
你好,可以发我MCGS与伟创变频器通讯案例吗谢谢,邮箱954786617@qq.com

网友P(2019-11-12):
昆仑通态触摸屏和英威腾变频器ModbusRTU通讯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