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么安装

楼主(2017-01-29):
普通变频器怎么接外部控制启停按钮

网友A:
普通变频器怎么接外部控制启停按钮,给点详细………

网友B:
变频器的启停都是连续信号,必须干节点;

一般2线就搞定,找到变频器启动信号和公共端,连接起来就好了,都是常闭启动,常开停止,就这么简单的哦

网友C:
你在逗大家么,一般手册上都有很详细的安装图,包括安装的尺寸,看看手册吧

网友D:
和一般的启动设备一样接线,启动信号和公共端连个按钮就可以了,按钮接通变频器就工作了

网友E:
一般变频器接线图都有示意的,楼主注意查看

网友F:
根据应用需要选择二线或三线接法和相应的设置。

网友G:
频率有三种方式控制:面板、端子、通讯

网友H:
按手册上标的接线图接好,再设置一下外部端子控制就好了

网友I:
自己看看说明书就可以了,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J:
通过端子控制,即接好线比如M1、M2和GND三个点,然后在变频器参数里设置端子控制模式即可

网友K:
    什么品牌的 ? 一般说明书就会有

网友L:
说明书肯定有的 数字出入点,根据参数配置就行了

网友M:
看变频器说明书,有常开触点,然后参数设置外部控制

网友N: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想用什么控制方式,说说具体控制要求,要不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微信号15098185955

网友O:
用继电器和按钮做个自保电路,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控制变频器运行

网友P:
手册上有,还有接线图,很详细了,自己看看

网友O:
或者找厂家的说明书,上面有电路图的

网友Q:
找到外部控制节点,用COM口分别和正反转启停控制,然后内部参数需要改成外部控制就好了

网友R:
这个如果说明书看不懂,这边说的估计也看不懂。

网友S:
随便下载一个变频器说明书,上面都有的

网友T:
楼主你会不会是来钓鱼的。。。。。。。。

网友U:
怎么了,。这个怎么不会呀,。看变频器的手册接线图

网友V:
说明书上都有很详细的电路图

网友W:
楼主是猴子请来的逗比吗?有安装手册和技术咨询啊

网友X:
你得先决定使用哪一种控制方式,有两线控制和三线控制,再根据所选的控制方式接线,接线图再使用手册上都有

网友Y:
按照说明书接好线,把变频器启动参数改为外部端子启动即可

网友Z:
一般2线就搞定,找到变频器启动信号和公共端,连接起来就好了,都是常闭启动,常开停止,就这么简单说明书的

网友AA:
手册上都有接线图及相应的参数设置,看手册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AB:
按操作手册要求接线即可。

网友AC:
变频器内部有点 M1 GND

网友AD:
说明书上有关于启动停止的接线方式,有几种方式可以选择

网友AE:
这个还是多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AF(2017-03-03):
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么。。说明书找到接线图,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AG:
有I/O端子控制,现场总线控制。

网友AH:
手册上都有接线图及相应的参数设置,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AI:
手册上一般有接线图,另外看你用什么控制,如果用PLC,可以通讯控制,按钮接到PLC上即可

网友AJ:
变频器挺多的,根据说明书接线

网友AJ:
变频器型号挺多的,根据提供说明书接线

网友M:
看变频器使用手册  有启停接线图纸

网友AK:
引用 网友A:
普通变频器怎么接外部控制启停按钮,给点详细………

网友AL(2017-06-19):
楼主解决了吗?如果没有可以联系我QQ937159430

网友AM(2017-08-28):
请看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