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M什么时候接地,什么时候不接地?

楼主(2017-01-29):
接地是一个系统工程,针对PLC的M什么时候接地,什么时候不接地?

网友A:
通常情况下都不要接地,除非周围存在很大的干扰,此时必须单独接地,远离干扰源的接地

网友B:
赞同上述观点。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都不要接地,除非周围存在很大的干扰,此时必须...

网友C:
直流电源的M理论应该为0V,与大地等电位,理论无需接地也相差不多,但是如果相差几伏以上的话,建议先排查原因,强制接地拉平电势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D:
PLC控制系统与电网的接地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共地方式、浮地方式、机壳共地与电路浮地。

1.       共地方式

在共地方式中,PLC整个控制系以地面为参考,将机壳与接地点及接地线全部连在一起。大型工厂中有部分PLC系统采用了共地式的接地方式。在大地地位不易变动的地方,主要采用共地方式。大地电位稳定时,整个布线系统的电位也不会轻易产生变化,机壳接地的方式便会比较安全 便于使用。

2.       浮地方式

在大地电位不稳定的地方,大地地位变化大便会导致系统电位不稳定,PLC布线中的线路则会受到很大的干扰,这种情况下则采用浮地方式较为妥当。在PLC控制系统中,机壳与电路接地点相连,并且悬浮在空中而不接触地面,主要采用绝缘胶垫以便在机壳与大地之间隔开。同时要对进线采用绝缘措施。浮地方式的接地措施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干扰,大地电位变化与电磁感应的干扰因此而大大减弱。但这种方式的缺点是由于整个系统线路采用浮地方式,因此机壳上会起静电,操作起来存在一定的危险。

3.       机壳共地、电路浮地

这种方式是共地方式与浮地方式的结合。这种方式具有显而易见得优点,因为机壳接地,所以操作上较为安全,而同时因为接地点独立,便可减弱大地电位变化产生的扰动效应。这种接地方式无论从安全生产的角度,还是保护设备的角度,都具有其合理性与明显优势,因此在炼铁厂得到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