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软启动器的分类及选型

楼主(2017-01-30):
电机软启动器的分类

1、在线运行软启动器:

  在上个世纪,软启动器产品主要是国外的品牌,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如:A-B;ABB、施奈德、西门子等,但他们都是在线运行方式。在应用过程当中,人们发现在线运行有以下缺点:1、可控硅长期在线运行功耗太大造成能源浪费。2、可控硅的散热量太大需要机械风冷,给成套带来很大困难。3、可控硅长期在线运行给电网带来高次谐波污染。4、可控硅作为主开关元件长期工作其可靠性远低于机械开关。5、造价昂贵用户难以接受。6、由于可控硅选型较大和考虑散热所以体积较大。它的优点:1、是对电动机的启动与保护及其控制集于一体,强大的智能控制器全部发挥作用。2、是由于采用了机械风冷能够适用频繁启动场所。3、是电路简单便于维护和检修。

2、旁路运行软启动器:

  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开始,考虑在线运行的缺点和技术难度性,国内厂家就直接开发了旁路型软启动器,即电动机起动完成后旁路到接触器上运行。它的优点是回避了可控硅在线运行的缺点,尤其不需要机械风冷。但是,它同时带来缺点:1、电路复杂化,系统可靠性降低,2、强大的智能控制器不能充分利用,有的不能对电动机保护。3、增加成套装置的体积和成本。4、增加维护与检修的难度。综合比较后市场上还是多数采用了旁路运行方式,即便是选用了在线运行方式的软启动器,设计人员还是加装一套旁路运行接触器,使软启动器旁路运行。回避了可控硅在线运行的缺陷。

3、内置可控硅旁路型在线运行软启动器:

  在2003年汉森堡国际电工产品技术博览会上,德国的默勒公司和ABB公司(仅限于200KW以上)推出了内置可控硅旁路型在线运行软启动器,2004年天津诺尔哈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中美合资)开发出了15~400KW的内置可控硅旁路型在线运行软启动器。现在国内外许多电器公司都在开发内置可控硅旁路型在线运行软启动器。内置可控硅旁路型在线运行软启动器(简称内置旁路型软启动器),是在在线运行软启动器内部设置了一套机械触头与可控硅并联,在电机软启动过程和软停车过程中由可控硅运行,机械触头断开,当电动机正常运行时可控硅关闭,机械触头闭合。这套动作过程是通过内部控制器自动完成的,对外部接线来讲是一个装置,所以称做在线运行。它又可称作旁路型的软启动器将外边的接触器移到了软启动器里边集成为一体并能保证体积不增加。它的优点是具备上述两种类型的所有优点同时回避了它们各自的缺点:1、电路简单。2、自然风冷。3、可控硅只管启动和停车,回避可控硅在线运行所带来的功耗与散热。4、体积小(和旁路型的一般大小)。5、强大智能控制器得以全面发挥,能对电动机起到起停与保护及其控制。6、节省成套空间。7、由于可控硅和机械触头组合一体的设计,通过智能控制器实现了机械触头无电弧,使的机械触头的电寿命等于机械寿命,解决了接触器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与旁路型相比大大提高了系统可靠性。8、节能,此节能是指软启动器本身,与可控硅在线型相比可忽略不计。与旁路型相比减少60%,其原因是由于内置旁路型的机械触头采用了无电弧控制,其银点的硬度大大降低,触点的接触电阻大大降低,使得机械触头的闭合压力大大降低,机械触头的吸合磁力机构减小一半,降低一半能耗,机械触头的触点能耗也降低了一半,综合起来机械触头与磁力机构的能耗与旁路接触相比降低一半,再加上节省热继电器的能耗所以与之旁路型相比综合起来能节省60%。

电机软启动器的选型
由上述对于软启动器原理及其优缺点分析,应该是内置旁路型的适用性最强,优点最多,缺点最少。在实际工作当中还要考虑具体产品品牌的功能和技术参数以及产品的可考性,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选择。在此有必要区分的是频繁启动和不频繁启动,对于软启动器来讲,一般情况下如果启动间隔时间不超过2分钟每小时不超过30次,即可定为不频繁启动。小于此数应按频繁启动考虑。风机泵类负荷一般都属于不频繁启动。机械传动有频繁启动的也有不频繁启动的,象皮带机、球磨机等可按不频繁启动考虑,如果是起动机或大型机械设备所配的电动机需要可逆功能的多属于频繁启动。  在频繁工作的场所选取软启动器要按电动机的起动电流选取,因为软启动器生产厂家一般选取的可控硅电流是电动机额电流的2.5倍。限制最大电动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5倍,在不频繁操作下充分利用可控硅短时过载能力,所以在频繁启动的条件下,应加大选取软启动器的容量,根据频繁度的不同取在1.2~1.5倍即可。同时由于可控硅频繁工作,为了排除可控硅散发的大量的热量,软启动器必需带有机械风冷。对于机械风冷的软启动装置,一台开关柜最好放一台软启动装置,而且开关柜也要设置机械通风。

网友A:
最近做了好几个软启动项目,没有考虑太多,马马虎虎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