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modbus通讯

楼主(2017-01-31):
三菱plc  modbus通讯,在我的理解中就是,通过编程设置通讯格式,通过编程进行信息发送与接受,关键在于不能同时进行一个以上发送与接收,同时校验码做起来麻烦一些,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通讯。

网友A:
使用Modbus通讯模块,专用指令,校验都不用写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Modbus通讯模块,专用指令,校验都不用写程序。

网友C:
可以同时读写几个参数,根据自己需要编写通讯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D:
使用Modbus通讯模块,专用指令,校验都不用写程序????什么是专用指令,我用adp模块怎么也是逐条发送,程序多了执行速度很慢

网友E:
个复活币没几个女孩不牛逼牛逼

网友F(2017-04-11):
引用 网友G:
使用Modbus通讯模块,专用指令,校验都不用写程序。

请问用过三菱的QJ71MB9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