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17-01-31):
高压配电室,有一组串联电池,一共12组! 报警8号电池电压过低(13V)10号电池电压过高(15V)  这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电池本身问题吧,多次充放电以后导致内阻和其他电池有较大差异。

楼主:
一直在充电,因为是10KV高压配电室基本不停电。

引用 网友A:
电池本身问题吧,多次充放电以后导致内阻和其他电池有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