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GBT驱动器短路保护测试方法

楼主(2017-01-31):
IGBT在应用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在过流、短路和过压的情况下对IGBT实行比较完善的保护。过流故障一般需要稍长的时间才使电源过热,因此对它的保护都由主控制板来解决。过压一般发生在IGBT关断时,较大的di/dt在寄生电感上产生了较高的电压,这需要用缓冲电路来钳制,或者适当降低关断的速率。短路故障发生后瞬时就会产生极大的电流,很快就会损坏IGBT,主控制板的过流保护根本来不及,必须由驱动电路或驱动器立刻加以保护。 因此驱动器的短路保护功能设计的是否完善,对电源的安全运行至关重要。拿到一个驱动电路,使用前先测试一下它的短路保护功能是否完善,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介绍两种测试方法。

1、第一种测试方法

IGBT驱动器短路保护

图中PWM信号送到驱动器的信号输入端,故障后再启动电容Creset=10nF,Dhv是高反压快恢复管,限流电阻Rlimit=10-100R,电容 C=10-470uF。示波器可在驱动器的输入和输出端监测。如果不接Creset,则驱动器输出端输出的是约1ms的脉冲,也就是IGBT每1ms短路一次。考虑到有的IGBT在这种情况下时间长了仍有可能过热烧毁,接入10nF的Creset后,则为约12ms短路一次,保证了IGBT的安全。过流动作阈值设置电阻Rn的选取,请根据所试驱动器说明中的关于Rn的说明和所试验IGBT的正向伏安特性曲线选取合适的阻值。 在单管电路的开关电源中,接入适当的Creset后,可以省去通常的短路信号反馈光耦,仅靠落木源驱动器自身就能保证IGBT的安全运行,这也是落木源产品的特点之一。

2、第二种测试方法

IGBT驱动器短路保护

与第一种方法类似,只是不让IGBT始终保持短路,用手工来短路A、B两点。这种短路试验比第一种更严酷,对驱动器的要求也更高,因为手工短路,不可能一下接实,实际是一连串的通断过程。落木源的驱动器可以保证您的IGBT的安全。 注意:实验时一定注意人身安全,最好在工频输入处加一个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