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触摸屏内存不足

楼主(2017-01-31):
  昆仑触摸屏内存不足,不能进入用户画面。能不能只清除内存数据,会不会把程序画面给清除掉。

网友A:
提示“内存不足”
原因:
A.工程文件中存在大尺寸的位图
B.工程画面的构件数量太多
C. 运行程序有问题
解决方案:
A.判断工程画面是否存在大尺寸的位图,如果存在,可以将位图换为一个小尺
寸的位图,或者将位图除去
B.减少画面中的构件数量

楼主:
  这个屏已经用了一两年了,现在无法上传画面,也不能显示用户画面。有可能是存储的曲线数据太多,不知道能不能单独删除这些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屏已经用了一两年了,现在无法上传画面,也不能显...

可以只删除历史数据的,在触摸屏启动属性框,文件操作里面可以删除历史数据的